Expedition 793 NC数据导出错误,谁能解决

楼主(2018-06-14):
下面是Expedition 793 NC数据错误的情况

网友:
    钻孔精度改一下,2:4

楼主:
    谢谢!
    设成2:4还是乱的。
    还有其它可能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设成2:4还是乱的。
    还有其它可能原因吗?

这就奇怪了,换成英制试一下。还是不行,换一台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