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llegro问题

楼主(2018-06-14):
padsallegro后,所有网表都没有了。另外输出EMN文件,结构工程师那边导入后,器件都显示不出来。请大神帮忙分析原因。allegro是16.5版本的。多谢!

网友A:
1.导入allegro时要先将库路径设置在当前目录下,不然导过去网络可能会丢失; 2.转allegro后你要看看封装place_bound是否有高度信息,如果没高度信息,那么输出的3D结构文件就肯定显示不出来的,必须有高度信息才行,而不是只要有封装就行,你可以自己先在Allegro上用3D功能看看,确认都有高度了再出emn文件给机构工程师!

楼主:
我在allegro中自己可以看到3D效果,就是有高度信息了,但是结构工程师那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allegro中自己可以看到3D效果,就是有高度信息了,但是结构工程师那就是显示不出来。

那就是你导出没勾选对或者机构工程师导入pro-e的时候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导入allegro时要先将库路径设置在当前目录下,不然导过去网络可能会丢失; 2.转allegro后你要看看封装pla ...

关于第一问题的回答,我可以理解为需要先在PADS文件中导出LIB,然后在allegro中指向该LIB路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第一问题的回答,我可以理解为需要先在PADS文件中导出LIB,然后在allegro中指向该LIB路径么?

不是,就是你brd里面导入asc文件之前,先在brd里面将库路径设置到brd文件所在的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就是你brd里面导入asc文件之前,先在brd里面将库路径设置到brd文件所在的路径下!

又尝试了两次,现在是有GND和几个电源网表,其他信号网表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尝试了两次,现在是有GND和几个电源网表,其他信号网表都没有。

方便的话将文件发上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将文件发上来试试!

公司文件,不好外传。只好自己再试试。我按照图中这种方式添加丝印层,结果对应的丝印层也没有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文件,不好外传。只好自己再试试。我按照图中这种方式添加丝印层,结果对应的丝印层也没有出现。

导入的时候丝印层不需要设置,如果转过去丝印框丢失了,就在PADS上面将封装的丝印框层面改到TOP层去,然后再去转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的时候丝印层不需要设置,如果转过去丝印框丢失了,就在PADS上面将封装的丝印框层面改到TOP层去,然 ...

不是丝印框没有,是器件的位号没有,所有器件的位号都是#REFD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丝印框没有,是器件的位号没有,所有器件的位号都是#REFDES

这个正常的,转过去refdes就是那样的,我一般都是用skill自动批量处理,如果你没有skill的话就只能自己一个一个打开去添加。另外还有焊盘也需要处理:焊盘名称,阻焊,钢网,反盘;异形孔焊盘已经shape焊盘都需要自己新建好后在封装里面替换!这些我都是用skill辅助处理的,效率高!如果没有工具就只能自己一个一个编辑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的,转过去refdes就是那样的,我一般都是用skill自动批量处理,如果你没有skill的话就只能自己一 ...

论坛那个EDA365 SKILL里好像没有这方面的skill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那个EDA365 SKILL里好像没有这方面的skill吧。

论坛的skill都是写常规的,里面没有这方面的!

网友B:
我经常转,转的时候设置好路径,位号和网络都有的,不要需要借助任何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转,转的时候设置好路径,位号和网络都有的,不要需要借助任何skill

我确实不知道我哪一步没设置对。

网友:
将BRD文件,ASC文件统一放在A文件夹内。然后在ALLEGRO里面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ary--devpath,padpath,psmpath这三个路径都设为A文件夹的路径,还有一点就是文件的命名不能有非法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