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关于AD18版本文档使用低版本打开出现卡顿规则错误的规避方法

楼主(2018-06-15):
在PCB论坛发布的版本汇总里说到过:
.遇到了一个一直都未能解决的问题,是多边形铺铜的新旧版本的兼容问题,其表现为,首次用AD18打开(测试时建议复制出来或者备份)已经做好的板子,没有发现异常(忽略内存占用),假如任意小改多边形铺铜,保存,在使用AD14 15 16 17等任意一个打开,双击多边形铺铜重浇灌均出现几十秒的等待(未用AD18保存前不存在此问题),即使删除多边形重新绘制,也是同样效果。尝试去除所有泪滴,重复的切换版本,都效果甚微。尝试用AD13测试AD18保存过的文档,此问题便不再那么明显,也算是一个规避手段,仅仅测试,未做深入的试用。此问题有网友反馈未发现。经过摸索,初步找到了规避此问题的办法,经过版本的切换后,用旧版本打开AD18的文档,会引起规则设置的改变(如下第2点,因此1 2点其实是一个问题),需要将所有的错误规则更正,然后删除所有泪滴,有很大的改善。
2.继续测试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使用第一个问题的步骤后,即新旧版本切换后(16打开18文档),出现设置规则被更改的问题,最基本的线宽设置,优先的宽度,被更改为比最大还要大的数值,这是手动设置不能做到的。还有过孔尺寸,元件间距,最小孔径,数十项的错误规则,规避办法参考第1点。

找出的过程颇费周折,费时不少。现在描述下现象。

使用AD18以外的低版本打开18保存的文档,出现多边形操作卡顿,规则错误,文档几乎不能平滑切换。
后发现规则的错误,大多都是39.3  3.93 等数值。在仔细核对后,似乎是有什么原因导致这么规律的问题。无意间发现,这正是0.1mm  1mm等公制英制转换后的小数点不对应的数值吗!!然后立刻转换单位尝试,果真如此,经过多次尝试,单位使用英制,虽然能解决大部分的出错几率,但还是会偶然出现。特此更新了文档: 更新:

即,AD18保存时,假如是公制MM的单位的话,将其切换为mil英制单位。然后用AD16打开,就不在出错了。至此,问题全部解决,折腾这么久,竟然是绘图单位的问题。实在是令人唏嘘呀。

此办法不设回复可见,希望大家看到解决此BUG,解决烦恼,觉得有用回复就是最大的肯定。

补充内容 (2018-8-10 08:41):
补充:除了绘图单位,还与我个人设置的中文规则名称有关,如果采用默认的规则名称,应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是热心人。
幸亏还没用18。

网友A:
谢谢分享啊,版本更新太快也不是个好事情啊,我觉得9.4超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啊,版本更新太快也不是个好事情啊,我觉得9.4超好用

好用就好,软件只是工具

网友:
AD软件内部底层到底是公制还是英制啊?

网友:
楼主好心肠,安装了AD18,感觉很卡,估计是电脑的原因,下次碰到这种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
保留一份把,嘿嘿

网友(2025-04-10):
mark,找了很久问题,应该是规则设置不一样还有单位问题导致的。

网友:
补充:应该就是楼主的方法1.原使用PADS,因版权问题公司全部换成AD软件。 首次,使用99SE。这个软件运行速度很快,就是有些操作比较麻烦。后全部升级为AD18,这个软件导入99旧文件后,制图很卡。 删除走线,经过秒表计时大概11秒多。 全新建立PCB工程,就很快。 初次感觉是设置问题,关闭在线DRC,铺铜重建效果不明显。后怀疑设置规则,恢复默认规则后还是很卡。 尝试把导入的文件复制到新软件设计的PCB工程图纸发现有很大改善。 会不会是这个软件的BUG呢?必须建立工程才可以正常使用。 怀着可能的态度再次尝试,建立新的PCB工程导入PCB文件,删除走形1秒不用。 解决卡顿问题。 总结:AD18的 BUG,软件需要再优化,对旧版本兼容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