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6层板的内层走线在SI9000里面选哪个模型?

楼主(2018-06-15):
6层板底层顺序是:TOP-SIGNAL
MID1-PLANE GND
MID2-SIGNAL
MID3-SIGNAL
MID4-PLANE GND
BOTTOM-SIGNEL
就上面这个叠层方式,第2层和5层是GND的负片,其他全是信号层。
那么第三层和第4层也就是MID2和MID3 阻抗模型选哪一种?在SI9000软件里面,有没有大神截个图?

是不是选上面这个1B2A的,国内叠层好像都用芯板,我感觉用芯板应该是1B2A这个模型。我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
    板厚多少,叠层上每一层用什么材料、几张PP,每一层叠出来多厚。确定好了再选用模型吧。1B2A,2B1A这2个模型叠层的方式就不一样。一个是TOP与L2比较近,一个是L2与L3比较近。如果是按照模型来确定叠层,那就无所谓选用什么模型了吧。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1B2A中,H1是芯板厚度,H2是PP厚度,H3是芯板厚度。2B1A中 H2是芯板厚度。根据你的层叠替代。

网友(2019-01-07):
    2B1A 代表第三层,1B2A代表第4层!

网友(2019-05-11):
    先跟板厂要叠构 stackup
    每层厚度材质  pp   介电系数 plating

    2-3 层厚度通常会大一点  需要考慮的是 上下 signal couple and crosstalk 问题

    另外你是要算特性组抗 还是 损耗的频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