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转MIPI的芯片

楼主(2018-06-15):
        大家是否知道HDMI转MIPI的芯片,传输分辨是4K,MIPI是4组线?

网友:
    东芝 TC358870XBG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这问题好像问过

网友:
    基本上如果要到4K, MIPI 4 Lanes一定要走压缩。

    如果不要压缩, 就是要走 方法(1) HDMI (1080p) --> RGB --> Scaler (4K)--> LVDS/Min-LDS --> Panel
                                       方法(2) HDMI(4K) --> RGB (1) --> SSD2828 --> 4 Lanes
                                                              --> RGB (2) --> SSD2828 --> 4 Lanes

网友:
    LT6911UX 国产龙迅

网友:
    2喽正解,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