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8-06-15):
什么情况下会使三极管BC和BE被击穿导通 另一个管脚正常。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什麼叫第三個管腳正常?@_@!!!

网友:
BC,BE都被击穿了,另一个脚是哪个脚?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我就是想問這點。^_^

楼主:
发错了有时候是BE被击穿了,但是BC这个脚的是完好的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貼原理圖較好分析,有時和你的電路相關。^_^

网友:
BC完好是什么意思?BC二极管功能是完好的?
把晶体管看成两个二极管就是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