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容layout问题

楼主(2018-06-15):
请教各位大神,开关电源滤波电容layout的时候,小电容和大电容哪个应该离电源输出管脚更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容

能说下原因么,我看别人都是把大的靠近电源输出的

网友:
    原理图应该是大电容靠近电源输出

网友:
    小电容滤高频,范围小,大电容滤低频,范围大,

网友:
    小电容吧,不同的电容值能有效作用的空间范围不一样,就是所谓的去耦半径,超过这个半径,电容将失效。

网友B:
按照电源流向,先大后小

网友:
    按照电源流向,先大后小  这个精辟

网友(2018-07-18):
    觉得好像二楼正解

网友:
先大后小, 小的离负载越近越好

楼主(2018-09-28):
引用 网友B:
按照电源流向,先大后小

    应该是这样,多谢

网友:
看了几个评论,感觉还是没有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