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的PCB板导出LIB可以调入16.6的PCB吗?

楼主(2018-06-15):
17.2的PCB板导出LIB可以调入16.6的PCB吗?
因为没有安装17.2,所以直接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哦

那如果用17.2做的封装16.6也不能用?

网友B:
17.2的封装无法给16.6使用,可以将PCB发上来,帮你变成低版本可用的!

网友:
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2的封装无法给16.6使用,可以将PCB发上来,帮你变成低版本可用的!

PCB无法外发。。。
17.2好像是不能转低版本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大牛!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无法外发。。。
17.2好像是不能转低版本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大牛!

不能外发就帮不了你了,需要可以私发过来也可以,17版本是不支持降版本的,这个需要第三方工具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外发就帮不了你了,需要可以私发过来也可以,17版本是不支持降版本的,这个需要第三方工具搞的!

第三方工具分享一下呗...

网友:
    各种工具转换

网友:
    肯定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