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1.12和ad15.1.16、14.3.20拼版PCB导出STEP 3D问题,哪位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2018-06-15):
各位:求助一下,我先后装了AD16.1.12和ad15.1.16、14.3.20,PCB拼版3d视图在AD中能正常显示,导出STEP 3D文件时,soldworks打开为空,导出dxf文件焊盘孔偏位,导出方法完全按照标准教程,谁还遇到此问题,哪位大神有方法搞定。拜托遇到该问题并解决的分享一下方法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如果实在不行,那就用CAM打开Gerber文件导出DX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不行,那就用CAM打开Gerber文件导出DXF吧。

可以导出了,当时设置导出路径中有中文路径,重新设置导出路径为英文的就可以了,但是导出的3D仍有问题,拼版的boardcut显示不出来,神奇

楼主:
    已经解决了,单板中的boardcut组成拼板后,boardcut能在AD的3d视图中看到,但是拼板生成3d时显示不出来,只要在拼板中对应单板的位置重新放boardcu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