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DR5内层线路完成图

楼主(2018-06-15):
第一次处理GDDR5,光规则设置就搞了半天。
规则比较复杂一片颗粒四组数据 01参考一对Wck 23参考一对Wck
CK长于DQ  CA长于CAS/RAS/WE/+500   CA长于CK+500
绕线饶了好久 累死 也算最终完成了 开森

GDDR5内层走线

GDDR5内层走线

GDDR5内层走线

GDDR5内层走线

GDDR5内层走线

GDDR5内层走线

GDDR5内层走线

GDDR5内层走线

GDDR5内层走线

GDDR5内层走线

GDDR5内层走线

GDDR5内层走线

网友A:
    设置好,来自动等长。美 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来自动等长。美 滋滋。。。

怎么弄自动等长?

网友B:
    要这么多走线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这么多走线层??

    GDDR5的颗粒要大很多,170PIN。
    每片一组地址 四组数组。各个匹配关系上面有写。
它的地址不走Flyby,所以绕等长的时候要先绕数据再绕地址。

网友C:
    纠正一点,这个是DDR4!不是DDR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纠正一点,这个是DDR4!不是DDR5

额。。。你确定你做过ddr4? 这和ddr34完全不一样吧

网友D(2018-08-15):
    同一片DDR为什么要分两层,在X86上是有规定的 同一片DDR的数据要在同一层。显卡内存应比电脑内存要求更高

楼主(2018-09-17):
引用 网友D:
    同一片DDR为什么要分两层,在X86上是有规定的 同一片DDR的数据要在同一层。显卡内存应比电脑内存要求更高

    这不是带dimm条的那种。一片颗粒有四组数据,做到每组同层就好了~不可能四组数据全都一层出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0-07-10):
    毫无难度可言,哈哈

网友:
    差分出线位置为什么不用neck走出来,这样出线确定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2022-11-25):
    我只有做DDR的经验,关于GDDR,我有几个疑问咨询一下。
    1 我看到你的WCK信号没有与自己同组的data信号走同层,这个是规则允许的吗?
2你们在处理data信号时,管脚顺序应该没有这么顺吧,swap的规则是什么?
    3 我手上也有一些参考板,但是感觉等长规则没这么严苛。基本上不用绕线。
你们的等长要求出自哪里的?能分享一下看看吗?  多谢

网友(2025-10-23):
    你这用了6层来走信号,还不包括表层的?这搞个DDR要十几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