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请教

楼主(2018-06-15):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知不知道这颗元件是什么?
看起来像是SWITCH

10 pin

10 pin

网友:
Skyworks SKY19244-686LF 極為神秘,沒有外觀照片或尺寸圖,不過規格看起來和 rfmd RF1694B 應該是相近的。

楼主:
謝謝版主,
看來應該是Dual SPDT或是DPDT

网友A:
这样都能看的出来,狗版主果然厉害。

网友:
这……实在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能看的出来,狗版主果然厉害。

我沒從絲印看出來,是這個封裝以前射頻攻城獅用過,是不是那兩個型號我也不知道。

网友:
这个要是板子上拆下来的,用版主的手册还有实现的功能反推下就知道了,话说Skyworks有些手册确实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