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按钮的名称,大家应该经常用到,但不一定知道名称。

楼主(2018-06-16):
请教各位大神!
这个按钮叫什么?
按了以后好像能把连线变粗,变成蓝色。
请问能变成其他颜色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是下划线功能,能高亮所有目标网络走线。
在使能该工具时,可通过空格键切换颜色,只有7种颜色。
一种颜色只能标注一种网络,想标注第二个网络时,必须切换成其他颜色。
在较新的版本里,这个功能已经被Set net colors替代,因为功能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下划线功能,能高亮所有目标网络走线。
在使能该工具时,可通过空格键切换颜色,只有7种颜色。
一 ...

牛人啊   感谢解答。看来EDA365高人还是很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下划线功能,能高亮所有目标网络走线。
在使能该工具时,可通过空格键切换颜色,只有7种颜色。
一 ...

我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功能直观的看到 信号线都连接到什么地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下划线功能,能高亮所有目标网络走线。
在使能该工具时,可通过空格键切换颜色,只有7种颜色。
一 ...

顺便问一下  大神,这个按钮有快捷键吗?或者说可以设置快捷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  大神,这个按钮有快捷键吗?或者说可以设置快捷键吗?

没有找到。
不过,用Set net colors代替underline的版本可以为net color设置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
不过,用Set net colors代替underline的版本可以为net color设置快捷键。

哦 好的 我去下个高版本的AD  现在用的13版本 谢谢哈

网友B:
我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功能直观的看到 信号线都连接到什么地方去了。

可以用快捷键查找网络名的连接,
按 J+C 键 或 Alt+单击某个网络名
即可查看网络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快捷键查找网络名的连接,
按 J+C 键 或 Alt+单击某个网络名
即可查看网络的连接。

J+C是在PCB里找元件吧?Alt+单击net也是PCB里高亮网络吧?

网友:
PCB高亮是Ctrl+单击,原理图找网络全靠Ctrl+F

网友:
原理图里也有J+C,不过只能用于查找元件位号。找网络要用Ctrl+F。
Alt+单击网络,在原理图里是对的,不过只能在当前图纸里用,对于多张图纸的项目并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