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八层

楼主(2018-06-16):
PCB工程师们,你们在做PCB设计时,画好六层板到板厂去做。板厂却说这个六层板做不出来,要做成你们这样的六层板只能做成假八层。你是不是"朦”了。假八层是什么?
今天上尉哥给大家讲讲这个“假八层”的概念。
一般六层板,是由两个芯板,再加两个PP加两张铜箔压合而成。如下图所示

VCC层与SIG3层是一个芯板, SIG4与GND层是一个芯板。TOP层与BOTTOM层是两张铜箔,TOP与与VCC层之间是一张PP(固态粘合剂一样的东西)。GND层与BOTTOM层也一样。SIG3与SIG4层之间也是2,3张PP叠在一起的。
你们看到了吗?在SIG3层与SIG4层之间特别厚有差不多40MIL。但40MIL的厚度要3,4张甚至5张PP才能达到这样的厚度。然而PP最多只能叠3张。再叠多于3张的PP,在加热压合变成液态时会流出,对厚度无法控制。所以要达到40MIL这么厚,只能在中间再加一个芯板。但这个芯板两面是没有铜的,加上有铜的芯板就成了八层板了。但成本嘛,是八层板的成本了。层次嘛只有六层。所以这就叫假八层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在板厚要求较厚,同时设计需要控制阻抗的情况下出现的,同样是6层板,如下图中所示,一个1mm板厚和一个2mm板厚,2mm则出现的情况就是假8层,如楼主提出的中间不能使用那么多的PP片,因为PP张数过多会出现生产层压是滑板等等生产品质问题,所以才会按假8层处理, 当然从材料上讲,生产成本是增加上去了。E:\input\

网友:
很容易理解啊!

网友(2018-08-07):
说糙一点,就是设计完成后(叠层,阻抗。。。),layer3和layer4之间的PP厚度要小于3张PP的叠加厚度(大概20mil)

网友(2018-09-19):
一般你们内层要求pp厚度大于0.5我们就会用光板了,因为大于0.5mm的pp不好匹配,可能会造成板翘或者其他问题,所以才加光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阻抗算高了,我们就会拿光板降下来,这样方便我们调线.

网友A(2019-05-07):
    假八层板价格是等于八层板还是略低于八层板呢?

网友(2019-09-19):
引用 网友A:
    假八层板价格是等于八层板还是略低于八层板呢?

还用说吗?当然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