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没有做热焊盘和反焊盘,负片时会怎么连接平面层

楼主(2018-06-17):
大家好,封装没有做热焊盘和反焊盘(allegro),负片时会怎么连接平面层呢?
我知道,如果做了热焊盘和反焊盘,连接的方式分别如下:

但是如果没有建呢?是不是就是下面的这个方式?还是其他的?

网友:
没有做热焊盘和反焊盘,就手动掏空铜皮

网友A:
负片是没有电气检测的。所以要求封装要规范,慎用负片。出光绘没有必要出负片,厂家加工如果觉得麻烦会自行转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是没有电气检测的。所以要求封装要规范,慎用负片。出光绘没有必要出负片,厂家加工如果觉得麻烦会自行 ...

好的,谢谢!

网友(2019-08-22):
    以我经验 没做反焊盘与热焊盘 内电层会有ps的drc 应该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