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ORCAD DRC检查项目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8-06-19):
请教一下大家,如图原理图DRC检查中红圈中的项目是检查什么的?感谢!

原理图DRC检查

原理图DRC检查

网友A:
这不是那个重复的网络名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那个重复的网络名称吗

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院里图重复的NET那不基本上都是吗?我勾选了以后都没有报错呢,还是说检查原理图时这项不需要勾选,谢谢!

网友B:
    可以檢查NET短路 , 1個NET 有多個NET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檢查NET短路 , 1個NET 有多個NET NAME.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