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可以看一个网络各层的走线长度么?

楼主(2018-06-19):
PCB属性里面只能看总的长度和各个小段线的长度,要看各层长度得把这一层所有小段线长度加一起。
这样很麻烦,怎么样才能看各层的总布线长度?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D,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在edit->select里增加了一个Select Next,快捷键Tab。
在选中某段走线的前提下,使用这个功能,会将当前层上与它相连的所有走线选中,
这时,再选择Report里的measure selected objects(可以自定义一个快捷键)就可以得到总长度了。

更快捷的办法还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D,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在edit->select里增加了一个Select Next,快捷键Tab。 ...

我用的AD16 按照你的方法 试了一下 ,设置完快捷键还挺方便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