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这些灯是什么物料,有没有数据手册?

楼主(2018-06-19):
电脑上,这些灯是什么物料,有没有数据手册?
哪家有这些器件?
淘宝上怎么搜关键词?

楼主: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吧

网友:
    灯不是特别的,结构件上面做的手脚吧.

楼主:
    什么意思?不太懂啊。
    这个是特别的按键吧

    这种带灯的按键有没有手册呢?

网友:
    结构件上组合或导光

网友:
    灯就是普通的贴片LED。 面板上做的

网友:
    淘宝上搜带灯按键或者开关就行了啊

网友:
    七彩發光按鍵
https://world.taobao.com/product ... %8C%89%E9%8D%B5.htm

网友:
    按鈕開關帶燈
https://world.taobao.com/product ... %B8%B6%E7%87%88.htm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薄膜按键 是/否带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膜按键 是/否带LE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