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网络与一部分网络布线规则设置

楼主(2018-06-19):
网络A,网络B,网络C,全部网络ALL
如何设置布线规则,A距离所有网络除了B和C网络外的所有网络距离。

网友:
1、先设置一个a与all的Clearance。以使它的优先级最低。
2、单独设置a与b、a与c的Clearance。优先级高于第一个。

除了b和c外,其他网络与a的Clearance都按第一个执行。

网友:
    就是设置网络间距的问题,在规则里面新建相应的规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