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 关闭DRC

楼主(2018-06-20):
各位大侠:请指点一下,在Router走线时,怎么关闭DRC,在有间距错误,或者线交叉的时候都能走线,跟pads里面一样。

网友:
点DRC那个按钮

网友:
键盘输入: DRO 回车,关闭。DRP 回车,打开。

网友:
这个在设置里关闭就行.

网友(2018-07-20):
楼上的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