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altium能录制宏吗?

楼主(2018-06-20):
pads allegro都可以录制宏。altium可以吗?不要说写代码搞二次开发,那个有点难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没弄过。。。

网友:
altium中可以用脚本

网友A:
AD语法是精华,可以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做好用过的语法可以添加到喜爱,按快捷键Y调用。当前用到的:
目的1:是选中,然后按需要编辑。
目的2:定义规则或者条件筛选

1.180度 0度 360度元件: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180)or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0)or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360)

2 .底层90度与270度元件:OnBottomLayer and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90)or OnBottomLayer and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270)

3. 顶层90度与270度元件:OnTopLayer and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90)or OnTopLayer and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270)
4.非GND网络焊盘:(ObjectKind = 'Via') And (Net <> 'GND') OR(ObjectKind = 'Pad') And (Net <> 'GND')
5.顶层元件: 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
6.底层元件: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
7.顶层到3.3V层面的过孔:(ObjectKind = 'Via') And (StartLayer = 'Top Layer') And (StopLayer = '3.3V')

8.选取的封装决定铺铜类型,规则设置用: HasFootprint('USB4PIN')
9.选取某一焊盘:Haspad
10.板挖空与电气部分短路设置为允许的语法。
11.IsBoardCutoutRegion
12.选择不是standard的元件,用在BOM数量对照上。
(ObjectKind = 'Component') And (ComponentType <> 'Standard')

以下来自网友“星罗棋布”,是通过定义命令菜单实现的,相对麻烦一些。
只操作顶层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底层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电气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IsElectrical|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过孔的表达式为: expr=IsVia|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顶层元件的表达式为:expr=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expr,表达式;
iscomponent,对象是元件;
and,并且;
onbottomlayer,在底层;
mask=true,进行掩码操作;
apply=true,应用确认。

如果这个语法不愿意摸索尝试,那就只能一个个的重复了。AD没有宏功能,有脚本功能,但是相对难度大,效率高。再给一个官方的查询语言连接:https://techdocs.altium.com/cn/d ... +the+Query+Langu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语法是精华,可以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做好用过的语法可以添加到喜爱,按快捷键Y调用。当前 ...

嗯 试过这个 脚本还是有点难度啊  编程不难,主要是没有一个手册去讲那些个控件和对象属性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