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匹配等长有没有设置芯片内走线长度的功能?

楼主(2018-06-20):
芯片内走线加上PCB走线实现等长,AD有没有这样的设置。不然在这种芯片走线长度差较大并且等长要求高的场合,设置规则都没有用了。
有没有设置芯片内走线长度功能,再加上网络PCB走线长度。两个加一起的和作为等长匹配。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等长要算上芯片内部的走线长度,只听说过加上引脚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等长要算上芯片内部的走线长度,只听说过加上引脚长度。

我的意思就是加上封装长度,BGA封装内部封装长度也有挺大区别,等长要求高的走线还得算上封装长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加上封装长度,BGA封装内部封装长度也有挺大区别,等长要求高的走线还得算上封装长度。

不明白和封装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管脚到管脚的长度吗?

网友A:
引脚长度可以在焊盘属性里添加。
使用xSignals进行等长时,会把引脚长度算进去的。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落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和封装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管脚到管脚的长度吗?

要求的等长是所有走线总和的长度,包括封装走线 ,PCB走线等的总和。
有的差分线要求等长差在10mil左右,但是2个引脚封装内的走线就差了10几mil,就得在PCB上补偿回来。
数据线也是类似,数据线封装走线长度差的更多,DDR同一字节都能差30ps,走表层得补偿18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长度可以在焊盘属性里添加。
使用xSignals进行等长时,会把引脚长度算进去的。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落 ...

我加了封装长度以后,设置等长规则怎么还是按照我布线的长度来判断,哪里可以看总的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封装长度以后,设置等长规则怎么还是按照我布线的长度来判断,哪里可以看总的长度?

之前的回复存在问题。nets面板里的signal length变为n/a,原因未知。

网友:
举例:
1、将需要等长的网络创建网络类,例如ddr的数据信号。
2、在规则里设置matched length规则。
3、将数据信号走线,两两之间留适当空间。
4、使用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进行调整走线,按tap,目标长度选自上面设置的matched length规则。
观察下面两个图可以发现,第一个图中的最长走线是按第二个图中的signal length而不是routed length,即包含了引脚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