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Hyperlynx两层板差分网络阻抗值问题

楼主(2018-06-20):
有个问题困扰很久了,发出来还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两层板中的LVDS时钟差分网络从Boardsim export to Linesim时,发现差分阻抗值怎么都不是100Ω,如下图,导致仿真出来的眼图结果比较差。
用Add Ref. Conductor后,差分阻抗值接近100Ω,但感觉还是不太对,PCB中走线线宽和间距都是计算过没有问题的,Boardsim中的叠层设计中也将其中一层设置为plane,
不知道两层板的阻抗到底应该怎么设置?
另外TL11和TL23这种没有没自动识别为coupling的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叠层设置对没有? 每个工具计算的也不一定就一样的,总有点出入的,如果是叫板厂计算的,板厂估计会根据自己的工艺能力做了补偿什么的,也不是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层设置对没有? 每个工具计算的也不一定就一样的,总有点出入的,如果是叫板厂计算的,板厂估计会根据自 ...

叠层设置就是按照板厂给的参数设的,应该没有问题。这组LVDS信号是跨接两个PCB板的,在主板(6 layers)中从Boardsim export to Linesim后,阻抗值单端是接近50Ω,差分接近100Ω,如下图。
但是在开关板(2 layers)中export to linesim,单端和差分的阻抗值都不太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还有那位大神对“Add Ref. Conductor”的用法了解的,还请指教一下,不知道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
设置介电常数没?一般内层变化不大,表层就不一样了,按照工厂的表层算的是偏大的,
实际生产出来会接近要求的50或100等(表层需要经一系列表面工艺处理后)

网友A:
或者你加个绿油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加个绿油层看看

加了绿油层阻抗值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