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转 PADS VX2.3教程

楼主(2018-06-20):
1、安装好allegro 16.6转pads VX2.3
2、添加以下用户变量
变量名:AEX_BIN_ROOT
值: PADS软件中translators软件的bin目录路径
变量名: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值:     1
变量名:Home
值:cadence软件的pcbenv文件夹所在目录的路径
3、将PADS软件skill_scripts目录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Cadence软件的pebenv目录里面
4、打开要转换的文件,选择allegro PCB editor XL版本及以上版本,在Allegro软件的Setup下的user preferences Editor 中的Skill选项里,在telskill选项中打√ ,  这时软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不用理会,关闭就是
5、command命令栏中输入skill load "dfl_main.il",回车后,会看到返回T。 注意,输入时,引号不能少,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的
以上步骤是copy来的,以下是我遇到的情况和解决办法:
第5步出现: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fl_main.il"
What!这是什么鬼,完全按步骤来的啊
好吧,继续查找原因
发现在pcbenv文件夹下还有一个pcbenv文件夹

猜测是文件指向的问题,于是再将D:\PADS\PADSVX.2.3\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下所有文件复制到新的pcbenv文件夹下
重新运行skill loaddfl_main.il
这下子就OK了,然后main out
弹出

怎么和网上的步骤不一样啊?不管,先转再说,转完后看到Done了

好了,这下打开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开始转PADS

竟然又出现错误->>

好吧查看下文件LayoutDB.dfl,记事本打开,发现有错误

猜测是brd文件本身存在DRC错误,于是换一个简单点的没有错误的文件试下。
这次用的是allegro自带的文件

继续,这下竟然可以了-->>

转换完后,文件夹下出现design_1529488404.pcb

用PADS打开,成功了

至此,转换完成!

网友:
金品,赶快学习学习!

网友(2019-03-14):
ALLEGRO DESIGNER TRANLATOR 这个软件我PADS中为什么没有,我是PADS9.5

网友(2021-03-16):
    反正我试了搞不定啊

网友(2021-10-28):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C4_5TH3_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0_25X1_5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2_05X7_5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0805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C1_3TH0_7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C1_4TH0_89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C1_5TH1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0_5_1_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045025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0402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0805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0603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0704_via - layer problems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lacement outline for symbol 'JH_4X2_2MM' - using bounding box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lacement outline for symbol 'USB_DX4R205JJA' - using bounding box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lacement outline for symbol 'USB_DX4R205JJA' - using bounding box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lacement outline for symbol 'USB_UB1112C-4K5-4F' - using bounding box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lacement outline for symbol 'SWTT_ST-1114A' - using bounding box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lacement outline for symbol 'SWTT_ST-1114A' - using bounding box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lacement outline for symbol 'MX25L25645GM2' - using bounding box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lacement outline for symbol 'JH_1X3_2P54M' - using bounding box
WARNING: layer OUTER_LAYERS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internal_pad_def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S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S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P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P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F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F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ALV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网友:
    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啊

网友:
    那个错误的文件要转怎么解决?

网友(2022-03-27):
输入完成  main out

网友:
输入完成  main  out
此时弹出 Allegro to Xpedition Translator 对话框,点击 Start Translation 进行转换,

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Deleting Existing Classes File
Deleting Existing Props File
Deleting Existing Board Items File
Exporting Electrical Constraints...
extracting device files
Error: create_devices command failed!
extracting Net Properties
Loading axlcore.cxt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F:/002-NextVpu-Work/N161A/1/D163A.scr' does not exist.
E- *Error* get/getq: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 list, defstruct or user type - 0

这个是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