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低功耗运动感应IC,可以在产品移动时输出电平打开MOS

楼主(2018-06-21):
    1,用在手持设备上,用的时候肯定在移动,因此可以在不移动的时候,通过控制MOS,来切断主控电路电源来省电;
    2,移动感应开关类似陀螺仪加速器,但是用处比陀螺仪加速器简单,只需要在感应到移动时输出一个高或低电平,维持几妙几分钟时间即可;
    3,价格够低,比加速器便宜;         4,功耗够低,ua级别。
    5,最好能单独控制MOS,运动的时候打开MOS几秒钟或几分钟,时间可软件/硬件编程;6,LIS3DH  加速器价格不错,但是需要主控来配合。

网友A:
    我感觉可以用加速度计来实现,陀螺仪的功耗比加速度计大多了。加速度设定一个触发阈值,触发后通过OD门,打开MOS,不过加速度计触发输出应该是个脉冲,这时候主控也接出个OD门,用于关闭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可以用加速度计来实现,陀螺仪的功耗比加速度计大多了。加速度设定一个触发阈值,触发后通过OD门,打 ...

    加速计要配合一个单片机来操作,加成本占PCB面积。

网友:
    震动开关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6 ... 5297538785bc340c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