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库管理器中符号不可以预览

楼主(2018-06-21):
更改了符号之后,在库管理器中就不可以预览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仅更改过的元件不能预览,还是所有?另,软件版本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更改过的元件不能预览,还是所有?另,软件版本是哪个

VX2.3。就更改的元件不能预览

网友B(2018-08-06):
    是不是symbol更改的时候原点偏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ymbol更改的时候原点偏移啦?

是加密软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