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1.FR-4生成时一般设定TG.CTE为多少?

楼主(2018-06-22):
    像FR-1,FR-4 铝基板 软板 HDI板在生产时规定TG CTE的指大约设定多少?
想要求严格点的就想有大板和小板叠在一起的。TG CTE设定不高就容易造成翘曲。
    但在加工的时候如果设置TG为130.生产的时候有些工序稳定又高于130.这时板厂会自动调整PP片的配方吗?还是按照整版TG130来搞?

网友A(2018-09-10):
    正常TG140就可以了,其他中TG,高TG看情况而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TG140就可以了,其他中TG,高TG看情况而定了

CT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