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交互

楼主(2018-06-22):
    orcadallegro 16.6,是先导入网表再导导入PCB中的方法,这样导入的怎么交互不了呢,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
    原理图上交互开关需要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交互开关需要打开!

也打开了,也不行
file:///C:/Users/QX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95431298/QQ/WinTemp/RichOle/C[9%60ZC%60J44%60L%60OIB)I%1E%7B6.png

网友:
    还要导入一次网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交互开关需要打开!

    你PCB是不是第一方网表调入的,如果不是那就不行的,allegro的交互只支持第一方网表调入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CB是不是第一方网表调入的,如果不是那就不行的,allegro的交互只支持第一方网表调入的PCB!

    哦,那不是的,第一方导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