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版本选择问题

楼主(2018-06-22):
    一直以来都是用的pads,现在想学习使用altium designer,打算买本Altium designer16的书,不知道这个版本如何?    另外哪位有好一点的Altium designer书推荐下,最好有视频教程资料,谢谢!

    就PADS,我是一直使用PADS9.5版本,感觉该有的功能都差不多有,够用,也挺使用的。

    希望用过Altium designer的朋友们推荐下,多谢了!

网友A:
    現在AD最新的版本是18.1.7,仍是測試版。
    17.1.9 如果沒記錯,應該是正式版本。
書本,16,應該差異不大,再參考AD內䢖教程,應該可滿足一般使用者

网友B:
    18.X版据说是大改进,比17版快很多,但是一直在抓bug,版本一直在更新,估计到年底会出稳定版,那时也会出18版的资料书了。

网友:
    我一直用09版本,觉得还不错。

网友C:
    09是经典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AD最新的版本是18.1.7,仍是測試版。
    17.1.9 如果沒記錯,應該是正式版本。
書本,16,應該差異不大 ...

    嗯,谢谢了,买了本AD16的书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X版据说是大改进,比17版快很多,但是一直在抓bug,版本一直在更新,估计到年底会出稳定版,那时也会出1 ...

    嗯,谢谢了,买了本AD16的书学习,差不多就可以了,也不纠结了~
因为以前用PADS遇到PADS9.5用的很好,结果V1.0的时候,功能反而少了不少,怕再遇到这个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09是经典版本

    嗯,那16肯定就没多大问题了,哈哈

网友:
    我觉得还是9.4好用,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