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限流340mA是怎么得出来的啊?

楼主(2018-06-25):
这个电路限流340mA是怎么得出来的啊?
谢谢!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仿真了你的电路,似乎并不能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A:
    sorry, 理解错误了,把你电路的输入和输出搞反了。更新一下,正确的仿真波形如下:
    原理分析:
    输入电压5V
    只要Q17的基极比集电极电压低0.6V Q17就会导通,从而关断Pmos Q18。
    计算如下:
    Q17
Vb=(5-0.51*I)*33/(33+3)=5-0.6V
    则:I=0.392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hello 简单分析似乎是对了,但是仔细仿真下 感觉似乎不是这么简单。
    3k 和33k的电阻应该是根据计算选定的。
    在上面的仿真中,不同的输入电压下 此电路的限流值似乎不一样。 3V以下可以忽略,Mos管未导通,请问如何理解呢?

网友C:
    简单计算一下也可以得到限流值, 精确的限流值需要查阅图中的PNP三极管的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理解错误了,把你电路的输入和输出搞反了。更新一下,正确的仿真波形如下:
原理分析:
    输入电压5 ...

    非常感谢!
还会仿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计算一下也可以得到限流值, 精确的限流值需要查阅图中的PNP三极管的规格书。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计算一下也可以得到限流值, 精确的限流值需要查阅图中的PNP三极管的规格书。

咱俩的简单计算方法是一样的,现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当输入电压变化时候,电路的限流值也会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且非线性。如下图的仿真
    V1=4.03V I=409.8mA
    V1=5V I=331.38mA
    如果从仿真来看的话,三极管Q17并不工作在饱和状态,而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因此最终形成的稳定电流是电路自身平衡达到的一个状态。

那么下面的计算似乎就不合理了:
假设输入电压为X,

    (X-0.51*I)alpha=X-Vbe

    在刚才的计算中,取X=5V,VbeV=0.6V,alpha为电阻分压比33/36 则计算得到 I=0.392A
从这个计算公式看 Ilimit与输入电压似乎是成反比,但实际仿真结果却不是这样。

网友D:
动态分析,动态分析,动态分析!!! 条件很重要,不是写个限流就过流关断了。流程如下:
1,电压是5V,MOS默认关闭
2,三极管驱动侧两个电阻36K,电流是0.1mA级别,假如查下三极管型号就可以看到此时Vbe大约是0.7V级别(猜的)
3,3:33是因为这个电阻  加上正常电流0.51上的压降不会让Vbe>0.7
4,但是电流一旦大了,0.51上的电压V=I*0.51,I大了,这个压降V自然就大了
5,一旦3:33上端的分压,加上0.51上的压降>0.7,那三极管就会慢慢导通
6,三极管一旦慢慢导通,C级电压就会慢慢抬高
7,假如前MOS的线性区Vgs在1.5-3V,那么C级电压>1.5之后,MOS电阻就会慢慢增加
8,然后干路电流就会慢慢减小,然后0.51电阻的压降减小,Vbe减小,三极管C级电压降低
9,C级电压降低,MOS的电阻就变小,电流就变大
。。。。。。。。。。
然后电路就是这样一种动态平衡,就是一个反馈环路
整个过程中,三极管和MOS都在线性区,三极管电流很小,但是MOS上的电流不小,加上线性区,所以三极管可以是SOT23的,MOS得是大点的,要散热,不然短路保护的时候就把自己烧死了。

OVER!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动态分析,动态分析,动态分析!!! 条件很重要,不是写个限流就过流关断了。流程如下:
1,电压是5V,MO ...

    这是定性分析,定性分析是无法知道是4.0V对应的限流值最大。
实际上确实三极管和MOS管都工作在线性放大区,这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也一定是满足某个公式的,否则仿真软件也没办法仿真出来这个过程的,尤其是当输入电压在3~8V之间时候 电路的限流值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
这个电路的设计者肯定非常熟悉整个过程了,3k和33k电阻的选择也是经过计算的了。我想深究的就是这个平衡的建立过程如何用公式表示。否则假如同样的电路,想把电流限流值调大到500mA,应该如何调整电阻值呢?

楼主:
各位大神,厉害啊

楼主:
大家可以再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
电流是怎么流的?
电压加在哪一侧?
看不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再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
    电流是怎么流的?
    电压加在哪一侧?

    左侧输入 右侧输出
    电流方向也是这样
分析不都是写在电路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输入 右侧输出
电流方向也是这样
    分析不都是写在电路上了吗?。。。

左边加入电源,Q7002的pmos能导通吗?
感觉不能够导通啊?不满足导通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定性分析,定性分析是无法知道是4.0V对应的限流值最大。
实际上确实三极管和MOS管都工作在线性放大 ...

电压变化,参数是要重设的,从Vbe=0.7,毛估下,电压大概大于8.4V,则不用过电流,Vbe>0.7V左右,三极管饱和了,这个MOS直接就关断了呀,就没有限流作用了,这就是你仿真的8V的由来,因为三极管不一样,电源环境不同,Vbe略有差异,导致就算8-9V甚至其他电压都有可能。有这个分析过程,想重设,很简单的,比如你用一个分压在12V输入,让分压上的高端分压=0.5左右,然后R*Ilim=0.2V左右就可以了,没啥高深的公式,只需要查资料获得相对比较靠谱的Vbe即可。串入电路的Rlim变了,Ilim自然就调整了。
而至于你说的公式,非常准确的点,这个是没法计算的,因为任何一种型号的三极管和MOS管,他们的阈值范围参数都是略有差异的,所以,这个分析必须基于动态环路响应分析,以及Vbe的误差可接受,也所以,这个电路的参数不会很准确,只是一个大概值。偏差取决于你管子的工艺水平,不同两个板子的三极管,一个Vbe=0.65,一个Vbe=0.75那Ilim肯定不可能一样的。

OVER!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左侧输入 右侧输出
电流方向也是这样
分析不都是写在电路上了吗?。。。

    功率MOS有body  diode,有些人称体二极管,有些人叫寄生二极管,反正差不多,是因为制造工艺和方式导致的,这个二极管是必然存在的,图片上看的到,上面的那个二极管,就会导致MOS即使在没有Vgs的条件下也会导通,压差就是二极管压降,当S的电压比GND高Vgs一定值后,MOS就打开了,吧二极管短路了,此时MOS就没有这个二极管压降了,而是取决于Rds。给你配个资料,如果看了还不懂MOS和body diode就可以跳楼了,哈哈,开玩笑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d667d93a1a37f111f1855b8a.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边加入电源,Q7002的pmos能导通吗?
    感觉不能够导通啊?不满足导通条件啊

    这种用法把MOS的两种用法都用到了
    左侧的MOS作用是防反接,原理是利用自身的体二极管,导通之后体二极管被短路
    右侧的用法就是做开关了。
可以参考下这个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MOS有body  diode,有些人称体二极管,有些人叫寄生二极管,反正差不多,是因为制造工艺和方式导致的 ...

非常感谢!
搞明白啦,那2个pmos啦

那个12v过压保护,Q7001就是RN1903芯片是怎么对输入12V进行过压保护的呢?

对12V过压保护,过多大的电压就保护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用法把MOS的两种用法都用到了
左侧的MOS作用是防反接,原理是利用自身的体二极管,导通之后体二极管 ...

    非常感谢!
搞明白啦,那2个pmos啦

那个12v过压保护,Q7001就是RN1903芯片是怎么对输入12V进行过压保护的呢?

对12V过压保护,过多大的电压就保护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搞明白啦,那2个pmos啦

    1903资料有写内部电阻和ON电压门限约为1.3-3.0V,也就是在1.3-3.0V以上的时候三极管会导通,那你那个保护电路已经解释的很明显了,常规没有过压的时候,稳压管不工作,1903的5脚为下拉状态,345脚的三极管关闭,那2脚就只被10K拉高,126的三极管就导通,那6自然就被拉低,那后面的Q7000就导通,反之假设电压超过V的时候,稳压管会工作,稳压管两端电压为15V,那加在5脚的电压就算V-15V,如果V-15V>1.3-3.0(其实稳压管也有误差,也要算上),那么345的三极管就导通,2就被拉低,那126的三极管就截至,6就被电阻拉高,Q7000就关闭,当然了整个过程中还存在类似的线性区,懒得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03资料有写内部电阻和ON电压门限约为1.3-3.0V,也就是在1.3-3.0V以上的时候三极管会导通,那你那个保护 ...

    非常感谢,分析的太好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用法把MOS的两种用法都用到了
    左侧的MOS作用是防反接,原理是利用自身的体二极管,导通之后体二极管 ...

    非常感谢这个资料,通俗易懂,又学习了一遍MOS管加深印象

网友:
    研究一下Q18的导通电压,R237上面的压降。

网友:
    这个HDMI的电路也有在机顶盒待机时,放置电流反灌的功能吧,或者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加保险丝

楼主(2018-08-20):
引用 网友A:
sorry, 理解错误了,把你电路的输入和输出搞反了。更新一下,正确的仿真波形如下:
原理分析:
输入电压5 ...

你好,可否看看我的这个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174532-1-1.html

这个11楼的仿真,我用tina软件,怎么仿真不出来呢?
您可以帮忙仿真上传一下吗?还是tina软件就无法仿真这个电路呢?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