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2018-06-25):
最近在做实验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
电路描述:
我的电路如图中左侧红色框起来部分,此时使用9V电池供电,稳压管Z1为10V稳压二极管(实际电路的供电最大至30V),为了不使后级负载(是一个LDO,此处未画出,仅用一颗负载电阻Rload示意)输入电压过高,因此设计了这个射极跟随电路。
电路右侧红框框起来部分是制作的另外一个检测设备,目的是检测VF1点的电压是否满足规格书要求,采用了LM358进行了比例跟随,运放同相端使用了40M下拉电阻,目的是当左侧电路未接入时,防止运放输入悬空。至于为什么使用40M则主要是因为左侧产品电路中R14电阻太大为2.2M。

    发现的现象:
1 当使用9V电池供电时,不接入后级检测电路用万用表测得VF1点电压约为7.34V
2 接入后级运放检测电路,用万用表测得VF1点电压约为6.73V ,此时非常奇怪的是测量运放的输入管脚1脚电压为6.73V左右,但是输出管脚1脚电压却为8.0V
3 单独测试运放跟随电路,使用5V 9V电源加在3脚 跟随器输出跟随正常。
    4 修改R2为20M ,则测得VF1电压为6.5V,跟随器输出电压7.3V。
5 去掉R2 更换C1为47pF电容,测得VF1为7.02V,跟随器输出电压8.3V

后级的运放检测电路R2电阻与我产品中的R14电阻构成了分压,但是由于Z1稳压管的存在,导致分压关系不成立,可以确定Z1中是有漏电流存在的。

    问题:
    LM358的跟随器输出电压为什么会发生输出大于输入的情形?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网友A:
    你好,你这是什么软件仿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是什么软件仿真的啊?

    Tina-Ti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
    TI官网就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Tina-Ti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
TI官网就可以下载

    谢谢!

网友B:
    我建议你用示波器量一量,运放是不是有振荡,还有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对不对,是否起到稳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用示波器量一量,运放是不是有振荡,还有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对不对,是否起到稳压的作用

稳压二极管是10V ,输入电压为9V,肯定起不到稳压作用啊。。。注意审题~

网友:
    :o:o:o:o:o:o

网友:
    我怀疑是运放的偏置电流引起的,LM358的偏置电流是几十nA,接外部几十M的电阻,就会引入约1V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二极管是10V ,输入电压为9V,肯定起不到稳压作用啊。。。注意审题~

    应该说是过压的时候能不能稳压

网友(2018-07-26):
    输入的实际偏置电流太小,也就是偏置不足  反而失调占了主导作用;先把运放的输入差分线路直流偏置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