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我生成geber也不行,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求教

楼主(2018-06-25):
ad9我生成geber也不行,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求教

楼主:
生成的geber文件只有这么几个,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你找找有没有gerber相关的文件夹,可能有”output“相关文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有没有gerber相关的文件夹,可能有”output“相关文字的吧

我新建的文件夹,生成之后只有这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有没有gerber相关的文件夹,可能有”output“相关文字的吧

没有output,我新建的文件夹只有这几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新建的文件夹,生成之后只有这几个

我新建的文件夹,也是没问题的,看图。

那可能就是你的操作问题了。
给你个文件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建的文件夹,也是没问题的,看图。

那可能就是你的操作问题了。

我有输出gebe文件的书,按照步骤就是输出只有这几个文件,没有其他的r

网友A:
建议你以工程形式出gerbe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以工程形式出gerber试试

什么意思?怎么弄啊,能不能步骤说下

网友A:
新建工程,将PCB与该工程放到同一个文件夹内,并将PCB添加到该工程。

还是一样的方法出gerber。

一般情况下gerber文件会在这个文件夹下的某个文件夹内,具体可以看project Options里的Options下的output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将PCB与该工程放到同一个文件夹内,并将PCB添加到该工程。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