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PadsVx的中心库和EEVX的中心库能通用吗

楼主(2018-06-25):
    请教一个问题,padsVX的中心库和EEVX的中心库能通用吗?或者能否部分应用?

网友:
    对PadsVX不熟悉,以前的版本是不可以通用的,两种软件的数据架构不同。新版本不只能否通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不能。pads integrated虽然也是中心库但是结构跟EE不一样。pads pro也不行

    wm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pads integrated虽然也是中心库但是结构跟EE不一样。pads pro也不行

    多谢,看来只能再建一个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