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ar问题

楼主(2018-06-25):
    各位大咖好:
咨询一下,雷达都是什么接口?是厂家决定的还是由速率决定的?
    包括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
    还有车用的超声波雷达是如何检测障碍物位置的?超过六路超声波就不能使用UART接口接入了吗?
以上!

    谢谢!

网友:
    以前做一款激光雷达,用的是串口,速率115200,足够了

网友:
    多数是串口吧   速率要求不高,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参考资料: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210

楼主:
    谢谢两位,如果雷达数量很多串口应该就不行了吧?比如8路

网友:
    用的是CAN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