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差分线的问题?

楼主(2018-06-25):
1、我把走线设置成差分对,换层线头处,想单独一根线出线优化走线,要怎么设置?
2、差分线等长绕完,线宽,线距变了,可以智能改下线宽,线距,不用重新走线吗?

网友A:
    1.单根走差分线需按住alt键
2.目前没有智能变间距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根走差分线需按住alt键
    2.目前没有智能变间距的功能

    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根走差分线需按住alt键
    2.目前没有智能变间距的功能

按alt按键,没有作用,难道我操作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alt按键,没有作用,难道我操作错了

软件是EE吧,如果是,差分走单根的操作是这样:先单击F3(走线),再按住Alt键,选择对象,用力拉即可。
如果是PADS软件,enmmmm,应该在隔壁板块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是EE吧,如果是,差分走单根的操作是这样:先单击F3(走线),再按住Alt键,选择对象,用力拉即可。
 ...

软件用的是 Layout VX.2.2,貌似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用的是 Layout VX.2.2,貌似还是没有反应。

    VX版本就不是ALT了,是单按CTRL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