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导入偏离原点

楼主(2018-06-25):
    希望就在原点处,因为想把线转换成走线,可以吗?" f& _1 j' b/ y0 _+ m

网友:
    导入后的DXF为一个CELL,可以通过设定某一基准点,将其进行移动到指定位置

网友:
    ① 输入命令S定位想要定位的原点,输入T定位DXF对应的原点,MOVE,将两者移动重合即可 ; ② 选择线双击修改属性即可变成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