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FPGA, DDR4 SI, Channel 2 Fail(worst case Write enable)

楼主(2018-06-25):
1. 第一次, 阅读SI 报告, 有如下几个问题.
    a. 如图所示, 其中的1T, or 2T 是什么意思. (*本人不是SI 专业)
    b. 图片2中, 所示的时间261ps 是指什么时间.
    c. 为何图片3中的worst case 不是261, 而是324 ps?
2. 通常, DDR SI 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有哪些参数或者指标? (这里指后仿, 即PCB走线已经完成)

3. 图片所示的Fail,  是哪个/哪些因素引起的? 该如何改进?
    a. 是走线长度有问题吗? 长了, 还是短了?
    b. 可是, 我查看长度表格, 却是正常的范围.
    c. 另外, 如果是长度有问题, 为何U13, U14 (Fly-by在u12之后)的2个devices 却又没有问题.

以上,谢谢!

topology

topology

Terminololy

Terminololy

eye diagram

eye diagram

网友:
    U12 WE信号1T时,timing不够,要用CA 2T解这个问题。检查下WE信号的走线。

网友(2018-08-14):
    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仿的?

网友A:
    走线是先到U12在分叉到U11跟U13/U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是先到U12在分叉到U11跟U13/U14?

No.
For DDR4, It must be Fly-by.

网友:
引用 楼主:
    No.
For DDR4, It must be Fly-by.

    那一般来说U11也会有问题啊,位于Fly-by前面的几个容易因为反射大出问题,U11反射比U12大

网友(2018-12-10):
    这个报告可以截图出来  让大家好好学习吸收一下

网友:
    反射或者串扰,大概率是串扰,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