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帖:Power DC仿真中,仿真结果的“Margin”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8-06-26):
    电压Tolerance设置5%,看结果实际电压满足5%的余量的,但是Margin显示不通过,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路过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自己顶一下别沉水

楼主(2018-07-26):
    当实际电压低于正常额定电压时,Margin通过下面公式计算:

            Margin = (Actual voltage + SinkLowerTolerance) – (Normal voltage + VRMoutputTolerance)

            因此以U2为例计算得到U2的Margin为:

            U2_margin = [1.42763 + (1.5 * 1%)] – [1.5 + (1.5*0%)]

                             = 1.44263 – 1.5 = –0.05737V

        当Margin为负时则说明IR Drop仿真结果Fail, 在PowerDC报告中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叉叉。

    当实际电压低于正常额定电压时,Margin通过下面公式计算:

        Margin = (Actual voltage + SinkLowerTolerance) – (Normal voltage + VRMoutputTolerance)

            因此以U2为例计算得到U2的Margin为:

            U2_margin = [1.42763 + (1.5 * 1%)] – [1.5 + (1.5*0%)]

                             = 1.44263 – 1.5 = –0.05737V

        当Margin为负时则说明IR Drop仿真结果Fail, 在PowerDC报告中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叉叉。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Sink设置时,耗电芯片允许的电压波动值修改了,为什么会对我最终的实际电压产生影响?按理说我实际电压不变的,软件去拿实际电压和我的波动值去比较就行了,来判断是否通过

网友:
    帮你顶一下,期待大神的回答。

楼主(2019-08-14):
    看来是沉水了。。。。。

网友(2021-09-1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还解决了

网友(2021-10-26):
    请问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真正的SPEC是Sink的Tolerance-VRM的Tolerance,然后△V大于这个SPEC就是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