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供电部分,求指教

楼主(2018-06-26):
    1.空载情况下,POE供电部分能否检测到设备端?
    2.我将后端受电部分断开,供电部分是否有输出?

网友:
    1.检查得到2.供不上电,从PD端上可以测出有不停跳动的波形

网友A:
    补张测量到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张测量到的波形

    大赞,谢谢

网友:
    PSE工作是检测到PD端有24.9K电阻后,POE芯片的MOS管打开,给PD端供电。至于第二点,在PD断开的情况下,POE检测不到负载,是没有输出的,除非使用强制输出模式,测量到的波形是PSE的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