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ie卡不直接使用主板提供给的3.3V电压

楼主(2018-06-26):
用过好多PCIE网卡与PCIE SAS卡,很多都在卡上通过DCDC把12V转为3.3V,为何不直接使用主板提供的3.3V呢?没想明白

网友A:
上电时序有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序有要求吧

要满足时序,加逻辑电路控制一下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恰好 我们产品pcie使用的3.3V

网友:
要不要找一下主板的电源情况

网友C:
个人感觉有两点原因吧:
1.主板上3.3V的供电能力
2.独立供电,电源隔离

网友D:
个人猜测,主板3.3V提供的功率你肯定不知道吧,但是12V的功率一般的电脑电源都会标注出来。自己转换一下提供功率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有两点原因吧:
1.主板上3.3V的供电能力
2.独立供电,电源隔离

第2的可能性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猜测,主板3.3V提供的功率你肯定不知道吧,但是12V的功率一般的电脑电源都会标注出来。自己转换一下提 ...

设计主板时,会事先评估power budget,每个槽位都是的3.3V都会加进去的。所以不可能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好 我们产品pcie使用的3.3V

什么类型的PCIE卡呢?

网友E:
供电能力问题,可以参考PCI_Express_CE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电能力问题,可以参考PCI_Express_CEM。

。。。

网友: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单板测试,不插入PCIE槽的时候,只需要通过ATX座子加12V就能正常工作,不需要单独在给一个3.3V。这个也看自己设计需求了,有时候为了省电源芯片,直接用3.3V也可以的。毕竟这个电源是存在的。

网友:
方便测试和增加产品可靠性吧。我猜的

网友:
    PCI-E 的12V进来的功率不够用的。不如现有的3.3V供电.

网友(2018-08-17):
比如120W的一个PCIE卡,用12V供电就只需要过10A电流
- S' v% r5 K2 C用3.3V就需要36A,电流大,损耗,发热,压降都会成为问题

网友(2022-04-09):
3.3V一般供电能力弱,而且纹波不一定满足芯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