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365SKILL V2.4

楼主(2018-06-26):
ED365skill V2.4 的软件能不能check ref/assemby层的文字面的方向。我下载的看起来不可以。有大神给一个check这一层方向的skill吗?

网友:
if else  就可以写出来了 ,只是我不需要

楼主:
这个是需要安装的,看不到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需要安装的,看不到源码。。

不需要源码啦 ,获取整版某层的text,然后获取它的方向,然后判断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