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生成bom脚本

楼主(2018-06-26):
pads生成bom时,无法达到自己的预期,所以干脆自己写吧,但是,我不会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个
Dim fn As String

Sub Main
    fn = ActiveDocument
    If fn = "" Then
        fn = "Untitled"
    End If

    tempFile = DefaultFilePath & "\temp.txt"
    Open tempFile For Output As #1
    item = 0
    StatusBarText = "Generating report..."
    Print #1, "ITEM";vbTab;"Part Type"; vbTab;"P/N_1"; vbTab;"Manufacturer_1_P/N"; vbTab;"Description"; vbTab;"Manufacturer_1"; vbTab; "Value"; vbTab; "QTY"; vbTab; "REF-DES"
    For Each pkg in ActiveDocument.PartTypes
        'Print #1, pkg.Name; vbTab; note
        qty = 0
        value = ""
        description = ""
        manufacturer = ""
        pn = ""
        manufacturerpn = ""
        symbol = ""
        item = item + 1
        'Print #1, item; vbTab;
        For Each part In pkg.Components
            value = AttrValue(part, "Value")
            description = AttrValue(part, "Description")
            manufacturer = AttrValue(part, "Manufacturer_1")
            pn = AttrValue(part, "P/N_1")
            value = AttrValue(part, "Value")
            manufacturerpn = AttrValue(part, "Manufacturer_1_P/N")
            sysid = AttrValue(part, "SYSID")
            qty = qty+1
            symbol = symbol + part.Name + ", "
        Next
        symbol_len = Len(symbol)
        symbol = Mid(symbol,1, symbol_len - 2)
        Print #1, item; vbTab; part.PartType ; vbTab; pn ; vbTab;manufacturerpn; vbTab;description; vbTab;manufacturer; vbTab;value; vbTab; qty; vbTab; symbol;
        Print #1
    Next pkg
    StatusBarText = ""
    Close #1
    ExportToExcel
End Sub

Sub ExportToExcel
    FillClipboard
    Dim xl As Object
    On Error Resume Next
    Set xl =  GetObject(,"Excel.Application")
    On Error GoTo ExcelError    ' Enable error trapping.
    If xl Is Nothing Then
        Set xl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End If
    xl.Visible = True
    xl.Workbooks.Add
    xl.ActiveSheet.Paste
    xl.Range("A1:I1").Font.Bold = True
    xl.Range("A1:I1").NumberFormat = "@"
    xl.Range("A1:I1").AutoFilter
    xl.ActiveSheet.UsedRange.Columns.AutoFit
    'Output Report Header
    xl.Rows(1).Insert
    xl.Rows(1).Cells(1) = Space(1) & "Part Report "& " WWZL-BOM " & " on " & Now
    xl.Rows(2).Insert
    xl.Rows(1).Font.bold = True
    'Output Design Totals
    lastRow = xl.ActiveSheet.UsedRange.Rows.Count + 1
    xl.Rows(lastRow + 1).Font.bold = True
    xl.Rows(lastRow + 1).Cells(1) = Space(1) & "Design Part count: " & ActiveDocument.Components.Count
    xl.Range("A1").Select
    On Error GoTo 0 ' Disable error trapping.
    Exit Sub

ExcelError:
    MsgBox Err.Description, vbExclamation, "Error Running Excel"
    On Error GoTo 0 ' Disable error trapping.
    Exit Sub
End Sub

Sub FillClipboard
    StatusBarText = "Export Data To Clipboard..."
    ' Load whole file to string variable
    tempFile = DefaultFilePath & "\temp.txt"
    Open tempFile  For Input As #1
    L = LOF(1)
    AllData$ = Input$(L,1)
    Close #1
    'Copy whole data to clipboard
    Clipboard AllData$
    Kill tempFile
    StatusBarText = ""
End Sub
Function AttrValue (comp As Object, atrName As String) As String
    If comp.Attributes(atrName) Is Nothing Then
        AttrValue = ""
    Else
        AttrValue = comp.Attributes(atrName).Value
    End If
End Function

楼主:
一点点来吧,共勉

楼主:
        symbol_len = Len(symbol)
        symbol = Mid(symbol,1, symbol_len - 2)

这两句是个啥意思?

楼主:
难道是数组:---
多数情况下,只需为声明的变量赋一个值。只包含一个值的变量被称为标量变量。有时候,将多个相关值赋给一个变量更为方便,因此可以创建包含一系列值的变量,称为数组变量。数组变量和标量变量是以相同的方式声明的,唯一的区别是声明数组变量时变量名后面带有括号 ( )。下例声明了一个包含 11 个元素的一维数组:

Dim A(10)
虽然括号中显示的数字是 10,但由于在 VBScript 中所有数组都是基于 0 的,所以这个数组实际上包含 11 个元素。在基于 0 的数组中,数组元素的数目总是括号中显示的数目加 1。这种数组被称为固定大小的数组。

在数组中使用索引为数组的每个元素赋值。从 0 到 10,将数据赋给数组的元素,如下所示:

A(0) = 256
A(1) = 324
 A(2) = 100
 . . .
 A(10) = 55
与此类似,使用索引可以检索到所需的数组元素的数据。例如:

 . . .
SomeVariable = A(8)
 . . .
数组并不仅限于一维。数组的维数最大可以为 60(尽管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超过 3 或 4 的维数)。声明多维数组时用逗号分隔括号中每个表示数组大小的数字。在下例中,MyTable 变量是一个有 6 行和 11 列的二维数组:

 Dim MyTable(5, 10)
在二维数组中,括号中第一个数字表示行的数目,第二个数字表示列的数目。

楼主:
加两行打印,看出来个啥

        Next
        symbol_len = Len(symbol)
        Print #1,symbol_len;
        Print #1
        symbol = Mid(symbol,1, symbol_len - 2)
        Print #1, item; vbTab; part.PartType ; vbTab; pn ; vbTab;manufacturerpn; vbTab;description; vbTab;manufacturer; vbTab;value; vbTab; qty; vbTab; symbol;
        Print #1
    Next pkg

楼主:
出来个这玩意

网友A:
    EDA_BOMHelper花式出BOM,总有满足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A_BOMHelper花式出BOM,总有满足你的。

    嗯,有空研究下

网友(2019-07-16):
    最近要搞这一块,先上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