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MOS管的ID和IDSM区别

楼主(2018-06-27):
有些芯片资料里没有IDSM这项,有些有。而且字面上看这两个是同样的意思,但数值差别很大。具体IDSM有什么意义?跟ID的区别是什么?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ID(on)---通态漏极电流 ;
IDSM---最大漏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on)---通态漏极电流 ;
IDSM---最大漏源电流

感谢大神。多问一句,在管子D和S导通状态下,考虑通过D和S的电流的极限值应该参考ID而不是IDSM吧?望赐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