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层高速射频走线是否一定要铺地?

楼主(2018-06-27):
如题,多层板高速射频走线是否一定要铺地?
1. 如果射频阻抗线(单端50ohm)在表层走线,是否建议铺地?即单端共面线的形式?
2. 不论是否铺地,沿线是否建议布置GND过孔?

感觉单端共面线可能会影响阻抗,而且是否一定必要呢?

网友:
    包地,间距控制大点,好像有个公式来算铜皮距离射频线间距的。射频走线加粗,隔层参考控制阻抗。铜皮边缘打地孔。

网友:
    内容如楼上所述

网友:
    如楼上的楼上所述,我一般控制走线到shape的间距是12mil到15mil左右

网友:
    allegro里面有个计算线与铜皮间距和阻抗关系的工具。analyze-transmission line cal-CPW把参数写进去就可以了。看看多少间距合适

网友A:
    一定要包地,且打上地孔(隔离作用)。包地注意间距,射频线要与包地的铜皮或者线控共面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包地,且打上地孔(隔离作用)。包地注意间距,射频线要与包地的铜皮或者线控共面阻抗!

    不仅仅是这样,还要相邻层射频线下面也要镂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这样,还要相邻层射频线下面也要镂空

这就不一定, 隔成参考是要在阻抗的可控范围内!四层板你隔层参考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一定, 隔成参考是要在阻抗的可控范围内!四层板你隔层参考个试试

    忘记说明这个事了。层叠不多确实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