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侦测

楼主(2018-06-27):
请问大家有没有扫地机前面红外侦测板的原理图提供参考一下啊?谢谢!这么多人就没有做扫地机的吗?

网友A:
扫地机四周一般有五个红外接收管:正前方一个,正左右各一个,正背后2个。对应的发射管在回充座上,至于原理,跟普通的红外解码相同。
另外扫地机底部前大半周范围有4个左右的红外跌落检测,原理是反射式红外管做成的一个结构模组,模组中发射红外光遇到障碍物(比如台阶)大于检测距离,扫地机接收到信号停止继续前行。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多数扫地机前面避障不用反射式红外而是用得超声波传感器来避障甚至激光测距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地机四周一般有五个红外接收管:正前方一个,正左右各一个,正背后2个。对应的发射管在回充座上,至于原 ...

红外传感器不精确,而且遇到深色或者浅色的障碍物时会经常检测失败!!

网友:
我们之前做过红外项目,不适合快速灵敏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