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路电源是干什么用的?看不懂

楼主(2018-06-27):
VCC_1V8  和VCC1V8_S3
VCC_DDR 和VCC_DDRC
VCC3V3_S5 和VPP_OTP
PMIC_SLEEP_H 和OTP__OUT_H 是怎么控制他们的,搞不懂啊pdf为整个电路的原理图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PMIC_SLEEP_H 为高时Q2107n导通,Q2104的G极电压为0.03伏,Vgs<0,所以Q2104关断;    PMIC_SLEEP_H 为低时Q2107n关断,Q2104的G极电压为3.3伏,Vgs>0,所以Q2104导通;

两个线路不一样的地方就PMOS与NMOS的区别,开启的条件Vgs正负不一样。另一个留给你自己分析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可自己分析
Q2107,Q2108,Q2101为NMOS,当VGS>VT时导通;
      Q2104,Q2108为PMOS,当VGS<VT时导通;
2102为NPN,当VBE大于0.7V导通
    可以装一个Multisim 12.0 帮助分析理解

网友:
    此电路应为过温保护电路以及PMIC SLEEP电路.

网友:
    好像是只有2101是P型MOS管,其他MOS管都是N型MOS,其他如四楼所说,PMOS:Vgs<VT时导通;NMOS:Vgs>VT时导通

网友B:
    sleep信号为高,对应的电源VCC1.8和VCCDDR就关闭了,VPP_OTP受OTP_OUT_H和RESET两个控制,OTP_OUT_H为高时有效,OTP_OUT_H为低时,reset为低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leep信号为高,对应的电源VCC1.8和VCCDDR就关闭了,VPP_OTP受OTP_OUT_H和RESET两个控制,OTP_OUT_H为高时 ...

    对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可自己分析
Q2107,Q2108,Q2101为NMOS,当VGS>VT时导通;
2104,Q2108为PMOS,当VGS<VT时 ...

有没有这仿真软件安装包和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这仿真软件安装包和教程?

http://tieba.baidu.com/p/4779491129  multisim贴吧有资源

网友:
    电平转换,且所加电容为调整上下电时序

网友:
    嗯嗯,学习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