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输出ICT测试点坐标文件

楼主(2018-06-27):
各位大神请教下,ee7.9.5输出ICT测试点坐标时,打开Report Writer后,里面的选项都是灰色的,请教下怎样才能激活,具体问题见附件

网友A:
    貌似需要载入ipc模板,你点filet看下

楼主(2018-08-30):
引用 网友A:
    貌似需要载入ipc模板,你点filet看下

大神帮忙看下 是什么情况,我电脑上的EE7.9.2很正常,但EE7.9.5的report writer  就有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port writer的file点开后如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帮忙看下 是什么情况,我电脑上的EE7.9.2很正常,但EE7.9.5的report writer  就有问题 ,不知道是什 ...

    如图依次点击后,tools下的launcher中就会有ipc-d-3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依次点击后,tools下的launcher中就会有ipc-d-365

    主要是无法导入,第一个导入就报错,报错跟打开Report writer时的报错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无法导入,第一个导入就报错,报错跟打开Report writer时的报错是一样的……

    实在不行就把软件修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把软件修复下吧

    修复了,没用,我电脑上装了两个版本,7.9.2和7.9.5,7.9.2好着呢,7.9.5却用不了,不知道这个跟安装包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