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击brd文件无法正确打开文件

楼主(2018-06-27):
关于双击brd文件无法正确打开该文件,而打开的确实上次关闭Allergo中的PCB文件,只有从软件中使用open 才能正确打开,不知道是否有大神能够解决

楼主:
哈,解决了,不过这种不能打开会默认打开一个unamed文件,选上面的nolast_file就可以哦,很棒,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试!

    我试过这种只能打开一个空白文件,能不能设置双击直接打开该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这种只能打开一个空白文件,能不能设置双击直接打开该文件啊

文件右键属性->打开方式选择allegro启动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