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教!!!

楼主(2018-06-28):
输入电压VBAT=12V,芯片供电为VS=12V,
    CHP:Reverse Polarity FET Control Output  反极性FET控制输出
    Q1是NMOS用作隔离,Z1是稳压管,感觉是防止电源反接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这部分电路能省掉吗?
http://www.onsemi.cn/pub/Collateral/NCV7705-D.PDF
    http://www.onsemi.cn/pub/Collateral/NCV7705GEVB_SCHEMATIC.PDF

网友:
    车用产品反接是必要的,还需要瞬态脉冲的抑制措施。

楼主:
    我最开始想省成本,后来细想了下还是不能省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开始想省成本,后来细想了下还是不能省掉

    看你用在什么平台上的

网友:
    你这里应该用Pmos才对吧

网友:
    为啥用NMOS 导不通吧

楼主:
    NMOS是一直导通的,电源反接了才不导通,所以是防反接的

网友:
    防反的。不过一般用PMOS多。用NMOS按理说是接在低端的吧,GND那。

网友:
    nmos也行吧,但gate电压要够才打的开

网友:
    CHP是charge pump output. 电压比12V高.从电路看至少15V以上的电平用来打开NMOS管.
如果电源反接则NMOS管无法导通,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