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设置显示多层?

楼主(2018-06-28):
比如我要top层,solder_TOP层,silk_TOP层,board 外框一起显示出来,该怎么弄?
allegro16.6

网友:
在颜色管理器里打开这些层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左上角,display->color/visibility

网友B:
方法多种多样:

1.可以先将gerber设置好,如下图,然后直接在Visibility面板里的views的下拉菜单里面直接选择对应的层面即可打开,层面显示的东西根据你gerber的设置显示;

2.也可以自己制作color文件,然后放至cadence\SPB_xxx\share\local\pcb\views目录下,重启allegro,在Visibility面板里的views的下拉菜单里面直接选择对应的层面即可打开,层面显示的东西根据你color文件里的层面来显示;如下面图片两虚线之间的层,此层面仅仅是显示层面而已,在出gerber的时候不会被输出的,而上面方法出gerber的时候会输出的;附件提供一个显示Top和  Bottom层的焊盘,阻焊,丝印框和outline的color文件给你参考,自己可以用记事本打开该文件进行编辑里面的显示内容,另存等都可以!

3.也可以自己录制scr文件,然后将scr文件放至cadence\SPB_xxx\share\local\pcb\scripts目录下,设置为快捷键调用scr文件来快速切换显示的层面,附件提供一个显示TOP层阻焊  的scr文件供参考,道理同上,自己可以用记事本打开该文件进行编辑里面的显示内容,另存等都可以!

4.也可以通过skill做成面板来快速打开相应的层面,这个可以自己去了解;

753 Bytes,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自带的或是skill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多种多样:

1.可以先将gerber设置好,如下图,然后直接在Visibility面板里的views的下拉菜单里面直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display->color/visibility

主要我一点开board  geometry,里面EDA的放了好多不同名字的外框,都不知道选哪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法多种多样:

1.可以先将gerber设置好,如下图,然后直接在Visibility面板里的views的下拉菜单里面直 ...

你好,关于第三点显示的方法,有个疑问: 例如我一个四层板,我用录制scr的方式切换层对应的是1.scr、2.scr。。。但换到另外一个文件中(比如六层),上面录制的脚本和设置的快捷键就不行。 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共用录制的换层scr吗?

网友:
    可以给我skill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关于第三点显示的方法,有个疑问: 例如我一个四层板,我用录制scr的方式切换层对应的是1.scr、2.s ...

    scr文件里面定义的层不一样,对于层数不一样的走线层面没有通用性的,这个一般用于具有通用性的层面,比如调丝印需要开启的层每个板子基本都一样,又比如,打开阻焊层,钢网层,丝印层,装配层或者布局层面,这些每个板子基本都是一样的,就可以用。对于走线层建议你可以到论坛下载一个skill,然后加载skill后设置快捷键,这个不管对于几层板都可以设置,几十层的都没问题,比如,设置快捷键1就切换到TOP层,2就切换到第二层,3就切换到第三层···20就切换到第20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r文件里面定义的层不一样,对于层数不一样的走线层面没有通用性的,这个一般用于具有通用性的层面,比 ...

好的,感谢回答。

网友:
    楼上 的解答很细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cr文件里面定义的层不一样,对于层数不一样的走线层面没有通用性的,这个一般用于具有通用性的层面,比 ...

高人有skill吗?级别低下不了skill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人有skill吗?级别低下不了skill

什么skill

网友(2022-07-29):
    牛逼的 这是高手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