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 Marker 不显示

楼主(2018-06-28):
DRC 检查出有一处 Package to Package 重合,但错误处却不显示 DRC Marker,这是怎么回事呢?DRC 的颜色是开启状态。; K! e, K; [7 _+ w: R

网友:
C/C的错误你确定对应的层面你打开了?

网友:
    报DRC的那层没开。

楼主:
    确实没打开

网友:
    你要是不会对应,可以把所有层DRC都打开。根据DRC报告找到相应位置

网友:
    ANALYSIS MODES  有个package to package  选择 on